电视盒子怎么刷机?电视盒子刷机教程

楼主(2016-06-28):
电视盒子怎么刷机?电视盒子刷机教程

  智能电视、智能电视盒怎么刷机?这是很多已经购买智能电视盒的玩家都感兴趣的话题,毕竟买来的智能电视、电视盒,由于政策或是厂商规避风险等多种原因,经常会被阉割或者限制某些功能,而刷机是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的办法。那么到底什么是刷机呢?上哪里找教程?有什么风险?刷机与升级的有很什么区别呢?下面小编就跟大家来分享电视盒子怎么刷机,以及电视盒子刷机教程。

电视盒子怎么刷机 图1

  一、什么是刷机?

  刷机就像是电脑重做系统一样,先清空它的所有内容,跟抹掉磁带似的,然后再重新往里装全新的文件,直到能正常运行。

  二、刷机与升级的区别

  电视盒子的刷机基本上没有人觉得其不麻烦,即使对于喜爱电子产品的爱好者来说,也得按照步骤一步步进行操作,而且也可能遇到卡壳的情况。如果要是能像现在的智能手机一样,见到应用市场里的大红色按钮提示,一点就OK了多好!

电视盒子怎么刷机 图2

  寻常我们正常用手机遇到这种情况时,那只能叫升级。而刷机呢,的确比升级复杂。以手机举例,手机的刷机就得从网上先下载刷机工具,刷机固件,比起直接在线升级更加麻烦,但是如果本身的系统有一些异常,刷机肯定要比升级彻底。如果以电脑为例,就等于是先格式化硬盘,然后再装新东西。

  对于电视盒子这样的家庭型电子产品,也是一样,升级一键直达,只要有网络就能从设置的选项里提升版本,除非是根本就打不开盒子,好像也只能选择刷机了,因为升级的前提是你能进入主界面。真要有盒子使用时出现严重问题的话,升级往往治标不治本,俗称“卡刷”;刷机呢,往往就能解决大多数软件问题,俗称线刷。

  三、盒子一定要刷吗?

  有的用户在使用盒子时稍一卡顿或者是其他小问题,就想着刷机,小编认为毫无必要。根据经验,如果有一些问题的确存在,但只要盒子能正常进入主页面,把自己装过的不常用的应用删掉,经常用软件清理系统,删除一些安装包。如果你买的盒子存储空间小,可以接个闲置的移动硬盘。

  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刷机呢?

  只有在进入不了系统,比如卡在开机画面的时候,才有必要用刷机的方式。

  四、刷机对盒子有什么坏处?

  手机刷机变砖的这个概念想必大家都听说过,不是所有的刷机都能让你的盒子更快,同样有可能变成砖头哦!而对于电视盒子来讲,刷机对盒子的确很彻底,不像卡刷似的,跟在设置里选择“恢复出厂设置”区别不大,但风险也同样是有的。即使你的盒子某天打不开,只能用线刷刷机的方式,也最好找到品牌官方的售后,要个官方的刷机工具和刷机包。

  如果是在一些论坛里找的尤其是第三方的固件,先不说你刷成砖了厂商不予质保,就算是成功了,没有预装应用了,安全性肯定要大打折扣,绝对不如官方系统用的安全。千万不能逞一时之快,毕竟那种快往往都是短暂的。

  五、经常清理

电视盒子怎么刷机 图3

  清理无用的情况下,先考虑直接“还原出厂状态”。

  虽然刷机,一时之间速度是快了,但是如果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有些小问题问问售后就可以解决的,真的没必要一定要刷机,只要能用一些日常的常规应用,其实就可以了。

  就像刷手机一个道理,安全第一,经常清理缓存和存储空间,最多就是“恢复出厂设置”其实就够了。对于实在不需要的预装应用,可以设置快捷菜单,有的应用还有开机启动。

  六、刷机工具及使用方法教程

  智能电视盒刷机,分为卡刷和线刷,刷机以及刷机所需要用到的工具的使用方法如下:

  1、卡刷

  卡刷故名思议就是使用TF卡进行刷机,一般刷机文件的格式是 zip文件,典型的文件名是update.zip,一般还需要包含两个文件,一个是告诉recovery需要自动运行的命令文件 factory_update_param.aml,一个就是recovery的IMG格式文件:

  factory_update_param.aml
  recovery.img

  其中 factory_update_param.aml文件的内容可以通过文件编辑器直接编辑,一个典型的文件内容如下:

  --update_package=/sdcard/update.zip
  --wipe_data
  --wipe_cache
  --wipe_media

  其中的第一行可以改成你需要刷新的文件名,后面的三个wipe命令就是所谓的三清,有了这三条命令,你就不用再去手动wipe了,除非刷完后有其他问题,当然,有些盒子可能没有media分区,就需要去掉这一行,否则刷机出错。

  当你下载刷机文件后,一定要解压得到至少这三个文件,并把文件拷贝到已经格式化成FAT32格式的TF卡才算做好准备。

  进入卡刷的方式:

  一般盒子会带有一个刷机按钮,写的可能是RECOVERY,也可能是RESET。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七彩虹盒子,它的刷机按键在AV口的底部,在外面是看不到的,可以拿一根牙签,将较粗的一端放到AV口底部,能感觉到咔嗒的感觉,那就是刷机按钮的位置,当找到刷机按钮位置后,先顶住按钮再插电源并开机,看屏幕变化,开始有反映时就可以松开,就会自动进入刷机模式,刷机完成后自动重启,这种方式适合无法启动的救砖。

  2、线刷

  线刷就是使用盒子上的OTG接口接PC上的USB口,并在PC上安装驱动,然后使用USB Burning Tool将扩展名为IMG的文件刷到盒子里,这种方式无需TF卡和recovery的协助,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TF卡或TF卡槽出问题,这个方式至少是非常可行的方式,只是,目前厂商发布的刷机包,很少有IMG格式的,七彩虹的是一个IMG格式的,而像杰科使用S802 CPU的那些盒子,没见到过官方发布IMG格式的。

  刷机方法:

  ①先找到RECOVERY按钮;

  ②除HDMI线之外,不要插OTG,电源等链接线;

  ③按住RECOVERY按钮不要放开,插电源开机,如果有物理开关的,可以在插电源前先放到ON状态再插电源,这样一个人操作会更方便些;

  ④如果没安装过驱动,系统会提示安装,如果不能自动找到驱动,请搜索USB Burn Tool目录里的驱动程序,或者手工安装也可以;

  目录位置,不同机器和系统可能不一样,要知道变通:

  C:Program Files (x86)AmlogicUSB_Burning_Toollibusb-win32-bin-1.2.6.0

  ⑤正确连接以后,使用USB Burn Tool选择相应的IMG文件就可以刷机了。

电视盒子怎么刷机 图4

电视盒子怎么刷机 图5

网友:
帖子写的不错 加分

网友:
刷机工具能上传不,我想刷电信给的机顶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