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冷机开机不显示,开几次就显示正常。

楼主(2016-06-28):
如题,板号:LA-8681P集显。
群里的朋友坑死我了,没走淘宝 发过了就这问题那问题。不说了 说多了都是泪!
同学们以后买板子 要走淘宝 有保证!

网友:
没人搞过吗?大神们 留下脚印!

网友:
不显时,电流怎么样,什么电压没有,,都没说,,大神也帮不了的

网友:
加焊下桥吧   这桥不正常会引起复位一直跳不亮机

网友A:
G485 不是有通病吗,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85 不是有通病吗,可以试一下!

不是通病,电容搞掉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