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标注的#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意义?

楼主(2016-06-28):
AD_IN#适配器插入检测。带#,字面意思,低电平。这个实际的确实高3.3V。又如RSMRST#又带#,又是高。还带不带人玩了,那图纸上的#到底有没实际的意义呢?求助下~多谢指点。

网友A:
#是低电平有效,有效的是有效的这个字面意思,比如说RSMRST# RSMRST是代表给桥一个由低到高的变化就是桥就认为有效,带#说明这个芯片为低才有效,为高就不复位。所以是平时就是为高的

网友:
也不能老是信图纸的,要根据主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图纸就是有错误的,比如时序!

网友:
从不看图纸的表示,没人和你说过吗

网友:
低电平有效,正常是高电平,要理解。

网友:
图纸上嘛,只能这样画告诉你啊, 难道用一个高低高的波形画在旁边告诉你它是这样运作的?

网友:
当然有了。

网友:
就像RSMRST#,这说明由一个低到高变化过程就是有效的。如果一直为低,那不是不断复位嘛,所以平时是高电平的。

网友:
有时要根据实际去分析的,,不能图纸是什么就是什么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去推啊比如有些适配器检测信号为高~有些为低才为检测到适配器~不一样的道理吗

网友:
比如这里的代#就表示低电平认到~高电平没认到

网友:
图纸#代表低电平有效

网友B:
#是指这个信号有效状态,而不是正常状态,
就像复位信号,只有为高电平的时候,机器才能工作,但复位信号有效,也就是说按下复位键了,信号就是低电平了,
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只是针对的信号本身,而不是这块板整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低电平有效,有效的是有效的这个字面意思,比如说RSMRST# RSMRST是代表给桥一个由低到高的变化就是桥就 ...

起初的时候,都是低电平的啊。、这个不用备注,如你说的rsmrst#  南桥认为一个低到高,结合#是有效的。那么又如AC_IN#.这个在最开始的时候,或者说所有的信号,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低啊。这个,低到高的变化,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指这个信号有效状态,而不是正常状态,
就像复位信号,只有为高电平的时候,机器才能工作,但复位信号 ...

好的,就你这一句就开窍了——#是指这个信号有效状态,而不是正常状态,

网友:
带#表示低电平有效

网友:
AD_IN#适配器插入检测。带#,字面意思,低电平。这个实际的确实高3.3V。   如果图纸正确无误 那你这机器应该没有识别到适配器.

网友:
基础性的东西多在论谈里面讲讲还挺有收获的,谢谢楼主!

网友:
呵呵了,去培训下你就不这么认为了

网友:
这个#是低还是高,我第二天来翻看。结果,还是发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