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不过隔离艰难维修

楼主(2016-06-28):
  这机也是醉,这次维修算返修吧,之前也是不过隔离,然后换OZ8682L就好了,用了半个月又不行了
  拆机出来测 发现Q3651控制极只有0.67V。不正常,想都没想换芯片,换芯片还是一样,再换一个,还是一样的。

    没办法查查条件,1脚19V正常,6脚15脚 5.8V正常,其他脚 这时候是没有电压的,会不会Q3651控制连的地方有短路。
把Q3651,R244,PR276拆了,还是没有电压。我有点绝望的感觉。

发呆了一下,心想是不是电容的问题,一开始测过没有短路。只能试试看了,
当我拆掉了C3554,控制级3.3V出来,吗的,从来没想过是电容 问题,最后还是电容问题。晕死

网友A:
又是一位炼就葵花宝典之人    ,,,,,,,我在抢占第一位

网友B:
上次烧芯片可能也是这个电容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位炼就葵花宝典之人    ,,,,,,,我在抢占第一位

我是新手,请多多关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烧芯片可能也是这个电容不良。

有可能,上次换芯片就好了

网友:
柳暗花明呀,细节决定不会返修

网友:
嗯 加分了

网友C:
可不可以理解为 上次是电容不良有漏电,这次是彻底击穿呢????

网友:
不稳定的,难搞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理解为 上次是电容不良有漏电,这次是彻底击穿呢????

没有短路,看清楚点

网友:
学习了  小电容漏电吧

网友E:
小电容有漏电往往要有丰富的维修经验才好找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短路,看清楚点

C3445 若非漏电 ,怎么会把控制信号拉低呢?
微短路!

网友:
不稳定的 难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电容有漏电往往要有丰富的维修经验才好找出

这就话是精辟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