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触发的维修中,能否判断说:EC发出PWRBTN#_MCP就可以判断EC的待机好,而忽略其他

楼主(2016-06-28):
在不触发的维修中,能否判断说:EC发出PWRBTN#_MCP就可以判断EC的待机好,而忽略其他。如下图中的:
AD_IN#   LID_CLOSE#   VCC    EC_RST    CS    32.768   RSMRST#(不忽略~)

网友:
应该不能忽略的  很多因素都会导致不触发~

网友:
要是这样就好了,那得多好修机了呀

网友:
一般出了pwrbtn#就可以判断ec这块工作正常了,但也要排除各个不上电的因素

网友:
最好还是量一下看看,也可以供电偏低导致不工作

网友:
这几个谁先谁后不知道   一般都查一遍

网友(2022-09-03):
不能 特别是按了 灯能亮但是触发不起来的 基本还是EC问题  大部分都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