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安装苹果osx10.11加win10双系统教程,自己山寨苹果环境

楼主(2016-06-28):
山寨过程很艰辛很复杂,不做多讨论。直奔主题。安装过程才是重点不是吗?

   首先插入苹果系统安装U盘呗,开机按住ALT这个键,然后先择U盘的苹果系统回车,等待,看图

继续,回车下去之后就能看见苹果图标了,等待进度条走完吧,继续上图,

OK了呢。准备安装吧。先格式化了所以分区吧,只分一个区,默认格式就行,分区名最好是英文的。看图

选择安装吧,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了,虽然提示是十几分钟安装完成,其实要半个小时左右的

安装完成了呢,重启呗,拔掉U盘,就可以了,稍微设置下,osx就装好了

大功告成,OSX系统安装好了,是不是很简单呢,不要以为我是山寨的苹果,就以为不适合真正的苹果安装,这个安装方式和真正的苹果是一样的,呵呵。

现在是安装win10了哦,注意看,用bootcamp分区,分区完成电脑会自动重启,这时候安装ALT这个键选择你的win10安装U盘,直接安装就好了,看图

安装完成直接重启吧,U盘记得拔了,继续安装走起,安装好就是用BOOTCAMP装驱动了,然后就是激活,激活不用我说了吧,大家都是技术员都懂,嘿嘿

等BOOTCAMP安装完成重启一下,然后激活系统,安装常用软件就OK了,最后可能朋友们有疑问,我拿什么山寨的苹果,上鲁大娘的截图给各位,可能各位也注意到win10开机画面,是华硕的玩家国度ROG 的LOGO,其实我的主板不是华硕的,原本可以改成苹果的,不过个人还是喜欢ROG,原本的主板是MSI的,鲁大娘见真相,其实也可以骗过鲁大娘的,让鲁大娘也是别是苹果的,这个要改BIOS的DMI,实在懒得动手,曾经改过很多其他BIOS,确实可以骗过鲁大娘,

   真心求精,为了写这个帖子我花了几个小时装系统,山寨的过程也花了很多时间,此贴2345搬运而来。2345发帖者也是本人,不涉及版权问题

安装苹果双系统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7257-1.html

网友A:
黑苹果,网卡声卡这些驱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苹果,网卡声卡这些驱动没问题?

是的,显卡610免驱,声卡applealc仿冒,网卡有线的有第三方驱动,无线AR系列的。免驱。lpc加id。可加载,bios设置节能,可变频。基本完美

网友B:
我的配置跟楼主的差不多,不知道前戏要做些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跟楼主的差不多,不知道前戏要做些什么

前戏当然是蜡烛。小皮鞭啥的啊,你懂得

网友:
帖子写的比较详细

网友C(2016-07-29):
此贴不够详细,黑苹果没有那么容易的,驱动搞的头大,还有很多细节都没有写出来

网友D(2016-09-27):
引用 网友C:
此贴不够详细,黑苹果没有那么容易的,驱动搞的头大,还有很多细节都没有写出来

黑苹果比较难装,装了以后有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建议装黑苹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苹果比较难装,装了以后有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建议装黑苹果系统

研究玩玩可以,上次全部搞好一次没有用多久就换了,不习惯

网友E(2017-02-17):
一看就是黑苹果,看那个recovery图标就知道,不过也是可喜可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黑苹果,看那个recovery图标就知道,不过也是可喜可贺啊

装个黑苹果也就是玩一下,感觉苹果系统不方便,装黑苹果也不太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个黑苹果也就是玩一下,感觉苹果系统不方便,装黑苹果也不太兼容

为啥远景打不开了,是不是碰到高压线了

网友:
说实在的真不怎么样、没有具体说这么去做 还有 笔记本无线网卡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可以免驱动 黑苹果能进系统只是开始而已 之后需要完善 变频 亮度调节 笔记本需要屏蔽独立显卡 不然消耗比较大
N卡和A卡 只要不是太老 基本都没有问题 主板兼容最好的是技嘉主板 I系列的U 一般都可以安装 AMD需要内核 如果是APU基本无解 能引导黑苹果的引导软件 一个是变色龙一个是CLOVER 也叫四叶草 前者支持MBR 和懒人版苹果 后者支持原版安装 稳定性强   估计楼主 也是二吧刀 拿出来得瑟得瑟而已 可能联SMC和DSDT都不知道是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此贴不够详细,黑苹果没有那么容易的,驱动搞的头大,还有很多细节都没有写出来

说明不精 用CLOVER做的黑苹果 加上DSDT 稳定性是很高的
做黑苹果1是做图 二是做程序用 3就是得瑟 能进系统只是个开始而已
三驱动完美是基础的基础 显卡声卡网卡
之后是 亮度 变频 IC 和官方软件下载没有问题 修改DSDT让机器不过热
没有百分百的完美 最多也就是80左右接近白苹果的完美度

网友:
这要是能给精 拿我录的教程估计能做版主了 哈哈哈

网友:
我只呵呵,用真苹果的人安装WIN系统,假苹果却安装MAC系统。

网友G:
很详细,准备着手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详细,准备着手弄一个。

如果不是苹果的笔记本或台式机不建议装苹果系统,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说明不精 用CLOVER做的黑苹果 加上DSDT 稳定性是很高的
做黑苹果1是做图 二是做程序用 3就是得瑟 能进 ...

你怕是在吹牛哦,80%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怕是在吹牛哦,80%

嘴在你身上想怎么说随便你
我说没说大话我自己心里清楚就好

网友H:
我就来看看 我不说话  你们继续发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来看看 我不说话  你们继续发言~~~

你这是啥意思,灌水?

网友H:
严重了 严重了  我只是仔细看看他们回帖啊   难的地方 不太懂的地方 后面的回帖里面有提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严重了 严重了  我只是仔细看看他们回帖啊   难的地方 不太懂的地方 后面的回帖里面有提到

以后不可以发类似灌水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嘴在你身上想怎么说随便你
我说没说大话我自己心里清楚就好

好吧,你能干

补充内容 (2019-2-16 10:34):
可以啊,嘿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吧,你能干

http://pan.baidu.com/s/1slO0bt7

我做的教程自己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pan.baidu.com/s/1slO0bt7

我做的教程自己看

厉害了,都做出来教程了

网友:
旧电脑装不了黑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