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E026TX触发掉电

楼主(2016-06-28):
HP 15-E026TX           inter7系列,独显。
Quanta R62     DAOR62MB6E0

按开关 0.02A 不到1s掉电,可反复触发。

拆出裸板,各大电感打值,正常,无短路。

插电:待机0.025,过几s后变为0.000,看来待机电路ok

触发可出3,5v      无内存供电,之后的当然更没有了

      示波器太坑,没法单次触发;还好这板子有点位图,一点点磨呗。。。

这个机器0.02A感觉没有完全触发。图纸没时序,只能参考标准时序来搞了。

掉电时待机3,5v也会掉,再次触发居然出不来。。。但是又没有明显短路,估计是缺电压导致。

一时无头绪,只能从头测,公共点,RTC模块。。。EC条件  测求半天也没发现有啥异常。想想也是,毕竟待机电流完全正常。

那就从触发信号下手,示波器直接点RSMRST#,触发 有3.3V
pwrbtn#
也有3.3v 一闪而逝。

S5,这机器没有
S4,无变化。。。看来大概在桥这一块。

既然RTC模块已测,那就VCCDSW3_3      (此机支持深度休眠) 有3.3v   ok

继续,DPWROK

桥通过R627发给EC的深度休眠PG信号,实测3.3v   ok

继续,SLP_SUS#

故障点就在这,再来几张图,说说是啥子情况。

首先到了EC 115脚

然后通过100脚换个马甲转发出去

通过U20,作为桥待机3.3v供电   VCCSUS3_3

通过u21,作为桥5v待机供电   V5REF_SUS

实测,SLP_SUS一瞬间就掉了,大概0.2s左右

切开,R628,断开后续连接。再次上电,SLP_SUS持续了约1s才掉。  看来,EC挂的可能性很高呀。

这机器修的实在太郁闷,直接飞线改下电路。
挑起EC 100脚,直接从SLP_SUS飞线至此脚位。如图

最后,再来张亮机图

网友A:
感觉 没有时序的机器 修起就有点恼火    主要还是经验的欠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 没有时序的机器 修起就有点恼火    主要还是经验的欠缺,,

这机器若不是有点位图,我也懒得修。过程太痛苦了

网友:
有元器件标号还好一点  还可以慢慢找 没有元器件标号 需要跑线的 那就真的是杯剧.有点位图修机器就真的是业界福音.

网友B:
现在的主板标识原件的很少了

网友C:
此机器竟然用深度睡眠。。。不是苹果和ibm的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器竟然用深度睡眠。。。不是苹果和ibm的机器啊

这个是hp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主板标识原件的很少了

是呀,找个原件找的人快崩溃

网友:
实在是太厉害了。

网友:
客气客气

网友D:
楼主把此机的待机时序摸得很熟啊,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此机的待机时序摸得很熟啊,学习了。感谢分享!

这种板子修的不少,呵呵

网友E:
高手,时序被你搞得清清楚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时序被你搞得清清楚楚了

太客气了

网友F:
实在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这款机器EC跟桥故障率很高

网友G:
楼主好技术  感谢分享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技术  感谢分享 加分了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在是高手中的高手

客气了,还是菜鸟一枚

网友:
楼主把时序了解的真清楚。

网友:
加分了,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