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通电

楼主(2016-06-28):
联想Y400不通电,就是19V电容短路,去掉电容后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不充电不知道是哪里问题,电池换了新 的

网友:
是不是19v电容短路吧隔离保护管击穿了

网友:
查查充电电路呗

网友:
y400  不充电 无声音等各种现象都是ec导致的    但这个ec自带程序  网上买的多数是假的  去年的时候刷不了   但有人再破解了   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刷

网友:
没刷过  听说要加什么工具刷  我们都是给旁边做编程器的刷  20一次

网友:
查一下充电电路

网友:
查电池接口边上的mos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