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进水维修

楼主(2016-06-28):
13年份A1465板号820-3435B进水不开机拿到别处修过。拆机上电源果然不开机大家都知道这种13年机器拔了电池会自动触发的。进入正题插上电源后待机0.023是正常的测各待机电压没有问题也没有短路。 当测到SMC_BC_ACOK时发现电压0V此处应该是去EC的3V此电压受控于U7100 3脚ACIN。仔细观察发现R7111电阻不见了此处应该是R7110和R7111分压得到1个4V左右的电压才对。先不多想直接补上由于找不到这么大的电阻直接找了65K和20K的2个代换。换好插上电源电流跑上风扇也转了插屏亮机以为就此好了进入系统后发现电池不可以充电充电灯也不亮。哎!再次拆机在量U7100发现10脚11脚3.3V。21脚8.56V这很明显不对21脚应该要是低电位这里犯了1个错误21脚真正的电压是8。56V_0.18跳变。花了半小时左右把U7100的各个脚及到SMC的线路查了一遍没有异常没有断线。休息一会仔细想电源指示灯也不亮难道是SMC的问题里面进水了吗想想又不对苹果系统下可以认到电池又可以开机应该没问题。那就是小板有问题了仔细看小板连接大板的接口有腐蚀痕迹。修到此处也累了不愿整了直接订小板加排线也才1001块。订来的小板装上后试机一切正常。其实就是那个排线坏了小板我后来试了也没问题。装上好的后测U7100  21脚电压一直是0.17V排线不装电压是8.56-0.17跳这个错误大家不要犯了。

网友:
厉害,楼主好细心啊

网友:
acin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

网友:
会修苹果的就是屌

网友:
图少了 看着费劲

网友:
21脚要用示波器测准确

网友:
修得不错,进水机就是麻烦,进水机一切都有可能,平时不容易坏的东东,一进水就可能坏了‘

网友:
已加分  图文并茂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本   看着手痒痒    楼主厉害看来是位修苹果的老手了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一样的机器,也是进水机,修好后能开机进系统,和楼主的一样充电灯不亮,不充电,能认到电池,明天按楼主的思路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