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N480二修的

楼主(2016-06-28):
别人修过 好多地方了。中间省略一堆。。。现在是不装内存CPU电压  有1。15 V 装了 内存 ,CPU电压只有0.75V。。。。。。。。

网友:
很奇怪哇。

网友A:
换换内存条试试。

网友B:
不要纠结cpu电压  有的机器0.8v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换内存条试试。

早换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纠结cpu电压  有的机器0.8v左右是正常的

可是。好像是 像CPU电压 只有一组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好像是 像CPU电压 只有一组工作了。

只有一组那肯定不正常  没查看另一组是什么电压吗

网友:
你真喜欢修,这毛病还修什么。都干停了。

网友:
这板子有点难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