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接电自动开机也关不了机

楼主(2016-06-28):
接了台Z460一接电就自动开机进系统正常基本功能也正常,总之是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关不了机你不关是正常关机还是强制关后他都会自己开机,我刷过BOSS也不行,我是新手各位大神告诉下我怎么修哭不

网友:
把网卡拆了试。。。

网友:
键盘短路也会自动开机

网友:
先取了键盘试,再拆网卡芯片吧。

网友:
查wake#信号

网友:
遇到过联想e49    关了机自动开机的   干了南桥 就返修  最后换了hm55解决问题

网友:
排除一切外设

网友:
网络唤醒查过没有?

网友:
吧外设全部拔掉试试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原来这台机是双BIN的是那个小的BIN数据出错了~我把小的那个数据刷了就好了

网友:
刷了ec的程序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