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3 cpu供电0.17v无总线供电

楼主(2016-06-28):
今天收到一块板子,发现型号同上,打对地阻值正常,果断通电,测没有CPU供电,没有总线供电,内存供电1.35V不知道正常不?先修CPU 供电,发现CPU电源管理芯片没有EN,最后拆了MQ22,这个是拉低EN的,开机后,触发,发现CPU供电出来了,1.0V ,总线供电1.2v,也出了,但是还是不跑码。时钟都有,复位也有,就是CPU供电偏低,不知道啥原因。没思路了。
谁给个建议。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这板,复位灯一闪一闪的;也没思路

网友:
内存电压1.35V不正常

网友:
内存电压注意啊,好像偏低了吧

网友:
华硕板内存要跑码了才会有1.5V不要去纠结这个1.35V问题。有个2.5V正常吗。

网友:
刷过BIOS了吗    CPU供电的PG有了没

网友:
换个CPU刷个BOIS看看 我之前好多板也是这样刷BOIS好的

网友:
查查MQ22是由什么信号控制的

网友:
可能直接拆掉不行,真正的原因没找到

网友:
ADM的时序 内存-VDDA-CPU-桥-总线,没CPU首先要看内存,内存有1.35V,可以去查下VDDA这个电压,一般都在CPU上的一个五脚小芯片上的第五脚

网友:
ADM时序:内存、VDDA、CPU、桥、总线

网友:
网上花150淘了一块,主板对照着修

网友:
发现这个板子的内存供电就是1.35V

网友:
谢谢各位了,最后修好了,好艰难啊!
1、对照新板,发现没有CPU供电EN,于是把开启CPU供电的三极管全换了,发现还是没有cpU供电EN,人为制造了个3.3V的EN,发现有CPU供电,但不上U是1.0V ,实际上这个CPU供电不上U是0.8V,别问为什么,因为我手头买了块一样的板,测试的。正好手头有个CPU供电芯片,也顺便换了,发现还是没有EN,人为制造EN,连CPU供电都没有了,纠结了,又把CPU供电芯片换过,恢复到原来供电。这是才明白CPU供电芯片是好的。
2、于是,查全板的供电,发现1.5vDUAL供电,有几个地方是0.7V,而其他地方是1.35V,这个供电是有内存供电过来的。
3、于是,在点位图是找到这个供电的所有点,打对地值,正常为480左右,发过来的好板子也是这个值。但有问题的板子,有些地方是693,对比发现不对,最后跑线路,在拆下CPU风扇座是发现有块地方有点发黑,氧化,正是1.5vDUAL,供电,飞线后,跑码亮机。

网友:
楼主厉害修的跟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