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 无3V 5V 电压 指点下@ @

楼主(2016-06-28):
E530 无3V 5V 电压   指点下@ @   就开启无电压

网友:
找不到PQ406 这个元器件   PQ405 有电2脚 5脚 有5V  把这个管子取下来 就短路了

网友A:
上电时序 慢慢查 不要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序 慢慢查 不要捉级

芯片换了一个

网友:
换了3V 5V 芯片   强行弄出开启 就待机0.0

网友:
换了3V 5V 芯片   强行弄出开启 就待机0.03   开启还是无电。。

网友:
BM#这个信号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但是很多重要,我以前碰到过,就是它出问题了,没待机,正常应该是低电平,它从EC出来,我当时把KB9012的程序刷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