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供电芯片VREF和SKIP的问题

楼主(2016-06-28):
skip和vref经过二极管相连,二极管ref端有2V,为何待机时候skip无电压。确切只有0.7~~应该也有1点多V啊,算上压降1.3也要有的啊。

网友:
抱歉,没装。。。忽略了~~~

网友:
没看董你要说什么意思

网友:
我在量芯片的条件。然后自己把自己量晕了。8脚vref用二极管连接skip。8脚有2V 但skip却待机没有电压。。。我找了半天没找到二极管,山穷水尽,上来发帖时,才看到。原来没装,所以,电压肯定没过来。。。自己把自己弄晕了。

网友:
找点下载分

liwenshuai123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楼主威武的很

liwenshuai123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找个沙发坐坐

liwenshuai123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找点下载分看看

liwenshuai123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没看懂你要说什么

网友:
搞死了下载分

网友:
楼主搞晕了  实际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