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IPhone6 相机条纹

楼主(2016-06-28):
IPhone6 后置摄像头 偶尔出现条纹如图

经过观察 这种情况较多出现在充电时或充电后的一段时间内

求教一下这是哪方面的问题 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出现条纹时,供电有变化没

网友B:
一般是供电高了才回如此,你这台机器之前是否维修过摄像的主供电

网友:
新手不太懂,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供电高了才回如此,你这台机器之前是否维修过摄像的主供电

没有修过供电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U2301的i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出现条纹时,供电有变化没

那么说应该是供电问题 而不是摄像头本身问题?

网友:
先换摄像头  不行再查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说应该是供电问题 而不是摄像头本身问题?

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
你这个先测试下接口对地值哪个异常再顺藤摸瓜

网友:
这类板子一般都是把U2301更换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