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面没有型号只有条形码,怎么用条形码来看主板。

楼主(2016-06-28):
本人才入行,收的垃圾板子,板子上面只有条形码,没有型号标示,怎么查看条形码代表的主板型号,求大神告知。
主板

网友:
背后有ML 94V-0 E253117 哪个是型号?

网友:
山寨主板?搞个图上来看看麻。

网友:
一般拆开桥 来看是什么桥 就是什么主板

网友:
肯定有型号的啊 你在仔细找找

网友:
肯定有型号的啊 你在仔细找找 PCI槽上 内存槽边上

网友:
贴条码的好多是品牌机拆机的

网友:
上图片说话吧

网友:
主板是最好看的 几乎都有丝印

网友:
这样的一般就是山寨的杂牌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