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STEC电源无5VSB

楼主(2016-06-28):
保险好的 外观无明显烧的痕迹

主PWM IC3843

辅助IC A6351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93818-1-1.html
参照这个帖子

打A6351A 各脚对正常
MOS管拆下测试正常
查A6351 UC3843 周边电阻 二极管 正常
还应该查那些地方呢

post_deleted

网友A:
楼主5VSB是由A6351产生的,先查其3脚的外围电路.....

网友:
查启动电阻是否正常,反馈电路的二极管和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 这个电源什么拓朴结构

因为只看到一个电容 基本排除是传统的半桥结构

而目测又不见不到主动pfc结构 ,但也见不到被动pfc插座

开关管只有一个 再根据额定功率只有200w

推测是单管正激

有没pfc电路 还请楼主下结论

网友B:
另请教楼主

三个光耦,

每个光耦的作用?

我只知道辅助电源肯定需要一个,

其余两个 可以说说吗

网友:
直接换芯片试下

网友:
用风枪直接吹下芯片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5VSB是由A6351产生的,先查其3脚的外围电路.....

像DM311Z P1014AP06 TNY277 这些辅助芯片 上灯泡闪一下后  就可以测到5V SB 电压 几十秒后消失
但是A6351第一次见到 上灯泡闪过之后 没有5VSB 输出
上保险在测试 5V SB 输出正常 绿线电压3.8V  短接各路输出正常

图中的3脚连接的 电阻这个电源是用的 274k
电阻连接整流桥的 输出端 就是220V 电压
这个电阻是检测 电阻 还是启动电阻呢

插电后 是由变压器的绕组 经过二极管整流 电阻限流 电阻滤波后 给3脚提供持续的供电

芯片得到供电 从7 8脚 输出 推动变压器 输出电压 经过后级整流管 整流 电容滤波 得到 5VSB
通过光耦反馈 调节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 这个电源什么拓朴结构

因为只看到一个电容 基本排除是传统的半桥结构

被动式PFC电感

不是采用插座的形式  是直接焊接
在桥的输入一个脚焊接的

单管正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请教楼主

三个光耦,

按认为 光耦一般就是用于反馈后级的 前级PWM调整输出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DM311Z P1014AP06 TNY277 这些辅助芯片 上灯泡闪一下后  就可以测到5V SB 电压 几十秒后消失
但是A635 ...

3脚的274的电阻应该是启动电阻....

网友D:
还不会修电源,不过看出来像联想机器里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不会修电源,不过看出来像联想机器里面的

是神舟品牌机里边的 做工不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神舟品牌机里边的 做工不好了

这个品牌的电源还可以了,惠普机子用这个,什么产品装进神州机器里就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品牌的电源还可以了,惠普机子用这个,什么产品装进神州机器里就麻烦了

惠普里边做工很好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0677
按上次修到的
这用在神舟里边的12年的 电源 做工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惠普里边做工很好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0677
按上次修到的

恩,我也是修到过惠普的,不过是简单的更换 5VSB滤波电容 就好了

网友:
十几秒后消失,先查下电容吧

网友:
只当的修吗

网友C:
只当啊
不能因为便宜不值钱 就不修了啊

网友:
保险好的 外观无明显烧的痕迹

主PWM IC3843

辅助IC A6351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93818-1-1.html
参照这个帖子

打A6351A 各脚对正常
MOS管拆下测试正常
查A6351 UC3843 周边电阻 二极管 正常
还应该查那些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当啊
不能因为便宜不值钱 就不修了啊

正品电源值得花时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