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的5V_S5 电压是5V,电流是大呢?能看出来么

楼主(2016-06-28):
如上,想给电脑改个待机就可以给手机充电的。一直不太懂,充电器的充电电流是怎么个回事。比如:电压  电阻(负载) 电流  U=IR.反过来,既然手机充电,手机的负载不变,充电电压是5V不变。那么电流也不会变啊。为何会有讲究1A的充电器,0.6的 2a的~~~这个,谁能解释下。非常感谢啊。
然后,我记得有的是标示出电路中的电流的。这个电流能够在图纸中看到么?待机的5V差不多电流应该也不会大吧。有谁知道待机状态下,给手机充电效果如何。(也就是电流多大)电流和电压 电阻有关系,电压不变,电阻不变~~~糊涂了。。。

网友A:
待机芯片的 5V 电流很小的 一般就给EC 的AVCC 用,  带负载不够啊, PWM 的电流财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的 5V 电流很小的 一般就给EC 的AVCC 用,  带负载不够啊, PWM 的电流财大。。。

亲,这个不是LDO  是PWM输出的3v  5v待机。当然咯,待机时候的电杆电压,没有工作状态的电流大是肯定的。但,不是你说的那个啊,朋友~~~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的 5V 电流很小的 一般就给EC 的AVCC 用,  带负载不够啊, PWM 的电流财大。。。

哦,也对。。完全正确。。。。你说的是~~~他就给ec和南桥。待机时候,电流很大才怪。。。然后,我给片面了。呵呵,勿怪。。。

网友:
新的主板要按 开关 才开启 PWM 的开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的 5V 电流很小的 一般就给EC 的AVCC 用,  带负载不够啊, PWM 的电流财大。。。

我看有的台式机主板,都可以让待机情况下,可以留下5v的usb输出,方便给设备充电什么的。哥们,你知道那个是怎么个情况么。单独弄个pwm模块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有的台式机主板,都可以让待机情况下,可以留下5v的usb输出,方便给设备充电什么的。哥们,你知道那 ...

台机不考虑 节能。笔记本要考虑 节能 ,电流很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有的台式机主板,都可以让待机情况下,可以留下5v的usb输出,方便给设备充电什么的。哥们,你知道那 ...

台机 比如有技嘉的 5V DUAL 双路供电。。或者有的主板用跳线 看是用5VSB还是+5V

网友:
笔记本用 LDO 的原因 就是节能, 电流很小  减少电池消耗,,。。。 给 关机的时候 做 待机 触发使用。。  开机后 不是用2级转换电路 切换到大电流供电哈。。带负载 能力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有的台式机主板,都可以让待机情况下,可以留下5v的usb输出,方便给设备充电什么的。哥们,你知道那 ...

图纸上面写了2.6A啊。但是一般也不会那么大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有的台式机主板,都可以让待机情况下,可以留下5v的usb输出,方便给设备充电什么的。哥们,你知道那 ...

台式机5V给USB输出的有的是BIOS里面有个USB_WAKE吧

网友D:
你说的问题有点深奥,这要读到大学电子技术课程里才会讲到,这个问题是叫电源的负荷,指的是5v电流源(能量)输出的功率大小的问题。电脑的电源用5v侍机电压来改不合适,高射炮打蚊子。

网友D:
电脑电源里的5v电压输出的电流都是以usb接口输出,好像,intel设计时有规范,usb接口5v电流在600ma左右,具体不清楚,待查,你要是从电源处直接改的话,需要另设计限流电路,不然,电流没有控制,直接烧手机。回答幸苦,请加分。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纸上面写了2.6A啊。但是一般也不会那么大电流的

2.6A那是按下开关后的把~~~~芯片全力输出的~

网友:
等电脑开机了,再充电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电源里的5v电压输出的电流都是以usb接口输出,好像,intel设计时有规范,usb接口5v电流在600ma左右,具 ...

不是说有600ma么。。。然后你的意思是。。。大电流是说pwm芯片的产生3  5v,那是触发后的电压。待机和开机状态是电流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这里说的usb的5V。usb的五V是待机芯片的5V_S5 你说的是这个电流是待机时候是0.6A对么。然后最大的工作电流是2.6A(楼上版主说,图纸上能看到)那么问题来了,USB能有2.6A电流么?那充电不是爽上天了。。。。。这个的待机5V在工作时候电流会很大,然后,经过管子转换,USB的供电,电流不也很大了?为何感觉USB口的充电也慢。好像听人说,USB就只有0.6A,这个以前听说过。。。。弄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问题有点深奥,这要读到大学电子技术课程里才会讲到,这个问题是叫电源的负荷,指的是5v电流源(能量 ...

也是说待机时候电流比如0.6A  然后,工作时候,电流应该大。那么,usb的是这个电压转换来的。那么问题来了,usb不也很大的电流么。没听说过,usb电流会大啊~~~都反应usb充电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6A那是按下开关后的把~~~~芯片全力输出的~

一般电流都很小的,你也可以直接打开USBwake就有USB_EN。那么就有5V

网友:
几天用手机上的,没看到,5v电压是电源里PWM芯片提供,到了主板上,USB接口上会再做个设计,让电流输出给相映的设备并且电流在适合的范围,这个标准是电脑厂家统一的标准,好象是INTEL规范的。不会让5v 带2.6A的电流乱接,要不那样会烧毁连接的设备的。电压要控制,电流也要控制,每个电源都是在设计时都要这样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