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联想B460版号LA46 dis不开机经验,挣个分

楼主(2016-06-28):
接到一个B460的本子,不开机,插电源,适配器灯一直闪开不了机,测电压20V,换了一个电源,也不行,肯定主板上的问题了
拆机,先测公共点08,明显不对喽,看到U50(si7129P管)有明显烧焦的痕迹,拆掉测管DS短路了

找了个P管,飞线,上电还大电流,说明后面还有烧的

拆掉R407测对地还是10几,后面还有短的

然后根据上图就近拆了C689,图纸上标的是DY,可实际上C688和C689都有接的实物,再测446左右,应该不算短了

然后一拿C壳一看,上面有黑海棉,以前听论坛里说过,这个黑海棉可能是通病,最容易造成发霉、腐蚀而短路,想必,这个也是这样造成的吧
那算是捡到宝了,因为没7129这种P管,网上订个回来换上,可以正常开机了,

本案的两个原凶,不知道这个C689不装,能坚持多久,我觉得应该能行吧

网友A:
飞线把螺丝孔挡上了,,,,

网友:
拍了那么多图片 亮机的图片呢? 希望补上亮机图片

网友B:
电容应该没影响,我都是这样的你取下U50应该量下阻值在通电呀

网友:
有些电容是用于EMI的  这个不装也可以 没有影响

网友:
老通病了

网友:
跟我修机子一样,一步一步地换一样。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应该没影响,我都是这样的你取下U50应该量下阻值在通电呀

以为很简单就是这个的问题,没有考虑后面,下次修机时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把螺丝孔挡上了,,,,

我那个是飞了个大的4脚管,只是用来测试看是不是这个问题,临时的

网友:
P管也要订?

网友:
  说实话就没有几个料板,根本就没这东西

网友:
这可能是个通病了

网友:
楼主确实是捡到宝了,这个机C壳海绵导致零件发霉是个通病

网友:
这款机器基本上就是送钱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