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CPU供电高。

楼主(2016-06-28):
求大神帮帮忙。或者给点思路。

网友A:
电压高出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出多少,,,,,,,

1.8V    ...

网友:
EN. 电压正常。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过没有,电压过高小心cpu爆掉

网友:
查反馈电路

网友:
是不是反馈断线了,还是咋的

网友:
华硕cpu电压过高好似开机会提示,我遇过1.5v,加焊芯片跟周围无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要查反馈,我手头也有一块烧U的主板,没敢去修

网友:
看看VCC  和en有有没有电压

网友:
五六年没修过华硕的了。搞定了。 反馈电阻坏了,分压高了,

网友:
一般是反馈出问题了吧

网友:
华硕h61的主板容易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