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页花屏

楼主(2016-06-28):
打开3D或其他视屏都一切正常,但是打开网页就出现花屏后死机,如果在刚刚花屏的时候关掉网页就不花屏一切都正常,请问各位大神们有碰过类似的问题吗?这种故障一般是那一块信号问题呢?求大神帮忙指教   比如CPU连接显卡的总线有可能吗?或其他

网友A:
先判断是软件还是硬件,所以最好再重新做个系统,。。。

网友:
大多是CPU本身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判断是软件还是硬件,所以最好再重新做个系统,。。。

软件系统排除掉的了  刷过BIOS

网友:
更CPU无关   换过2个CPU也是一样   我想是CPU这一块的问题具体信号还有待查询     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先换浏览器,再换操作系统,不行就装安装版的试下

网友:
看着像浏览器本身的问题   不行的话就考虑一下显卡那边

网友:
机子已经修复    在无意中关了下集显重启  再开集显开网页无花屏了   就是有点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