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16G 接屏,不接背光,可不可以看得到显没显

楼主(2016-06-28):
我手上有一台IPHONE6 16G 现在是无背光,机器可以跑起来,主板背光接口部份进水,之前修好过亮机了,用了一段时间又不亮机,我想问一下,一台正常的机器在不接背排线的基础上,屏可不可以看得到里面有没有显示,谢谢。就跟笔记本液晶屏一样暗屏。

现在,经测试2脚4.72V,这个一定是不正常的,还有一个,不接屏排线,只接背光排线,背光灯是否会亮,谢谢了。

网友:
一般如果MIPI接口出现故障有时是不能亮背光的

网友:
背光灯开启条件有一个是屏给的

网友:
显示屏工作原理:
a 机器开机 1.8v 通过小电感到达显示屏
b CPU 通过 I2C 总线检测屏幕
c CPU 发出复位信号到显示屏
d 显示屏发出供电使能信号到达屏幕供电芯片+5.7V -5.7V 背光供电发出
e 显示屏通过 MIPI 总线输出视频信号,屏幕显示。

网友:
可以但是要强灯光照内屏

网友A:
MIPI接口出现故障有时是不能亮背光的

网友:
无背光可以用别的手机打开手电筒照  可以看到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PI接口出现故障有时是不能亮背光的

并非这样,mipi虚焊只是无显示,会有背光

网友:
不会亮的,,屏检测过了才有背光的

网友B:
不接背光,接显示的话有显示的,要用强光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背光,接显示的话有显示的,要用强光看

明白 ,谢谢。

网友:
这种重点查背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