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关于刷BIOS引起的不明问题

楼主(2016-06-28):
     第一次遇到ACER ES1-311,接到机器故障是开机电流上到0.2A掉电,直接想到的是刷BIOS程序看一下,结果发现论坛里没有BIOS,就到淘宝上买一份。开始想不动原BIOS芯片。就用同样型号的刷了BIOS,焊上之后反都不触发了。问卖家直接回答我要用原装BIOS,我用原装BIOS刷了之后,故障真的解决了。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原装BIOS。
  现在又遇到一台联想E430 LA-8131P REV1.0 独显的,原装主板能开机,能进系统,但是认不出网卡和独立显卡,无线网卡正常。心想会不会与BIOS程序有问题,此机是双BIOS,一个4M 一个8M,我两个都拆了,另外用两个分别同样型号的,去论坛里下载了数十个人同型号和板号的BIOS,但是刷了都是开机不显示。后面把原BIOS刷回来又能显示,但是同样故障。现在我想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用原机BIOS。如果用别的BIOS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正常开机显示??顺便付上ACER ES1-311的BIOS

2.71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8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还有用到双BIOS芯片的主板,4M 8MBIOS分别有什么作用?麻烦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等结果

网友:
8M是ME 4M是主程序 但是也不一定 要根据机器的设计来

网友:
有多少人的下载分都花在下BIOS上  哈哈  我的分大部分都花在下BIOS上面了 还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ME模块问题吧,毕竟要用"处"的

网友:
那是不是就刷4M的就行了。如果原装机的BIOS芯片坏了,那整机不就做废了??

网友:
进系统可以?进系统升。

网友:
原机bios有otp

网友:
上电后的BIOS和机器里的硬件信息绑定了。所以你刷的要是纯净的BIOS。修改或都别人发的没有上过电的BIOS。关注一下,迅维的BIOS课程

网友:
学习下经验  谢谢楼主的 分享  十分感谢

网友:
得去学BIOS课程了,感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 开机变的会很慢啊  现在新的BIOS 出来开机好慢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我也碰到过

网友A:
其实有时候是亮的慢,也有时候不亮,甚至连CPU电压都出不来,改改基本都可以好的,别的BIOS也可以,得改。

网友:
刷下 BIOS 好的机器现在越来越多了

网友:
你这个给我我机器刷到别的地方也是开机很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时候是亮的慢,也有时候不亮,甚至连CPU电压都出不来,改改基本都可以好的,别的BIOS也可以,得改。

怎么改,你有迅维的视频没得了

网友:
华硕上面这种问题最多。要想问为什么。估计得找设计人员了

网友:
现在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2017-04-04):
OTP问题,必须用原BIOS,所以刷BIOS有风险哦,把原BIOS刷坏就完蛋了·····

网友:
你说的是原机芯片吧。呵呵。这个BISO非常严格的。芯片牌子和型号要一样。比如原来的是25Q64FVSIG 后来的也要用这个。用25Q64FVSIQ都是不行的

网友:
只要芯片一模一样,没关系的,你肯定哪里搞错了。编程器用RT809F的

网友:
论坛里有好多人说了,otp的问题

网友:
后面的机器是比较麻烦,总之就是厂家不希望我们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