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INTEL集显,为什么二次电源出不来?

楼主(2016-06-28):
E40,跑到0.4几就掉电,,通电瞬间,SUSON有3.3V。掉电后PR245,两端还是一直有5V,PQ59G极就是一直5V。。开机瞬间,测试PR239 ,15V电压过不来,Pq59换过,PR239也换过,3VSUS,5V SUS,阻值正常,无短路。。现在有点搞不懂了,请大家分析下,为什么15V 控制过不来?谢谢!

网友:
还有一台华硕X43B,APU板载,现象是0.3左右掉电,CPU电压少一组。有没人遇到过?。头大,一天几台掉电的。

网友:
你这个控制还连着SUSD一路的,你断开这路试下?

网友:
PQ59  2PIN为高时,1,3PIN导通对地了,+15V会有吗?

网友:
你的SUSON信号正常?这个信号如果只是瞬间3.3V的话,你Q59不就导通对地,那15V怎么过来?有没有波波对比下SUSON是不是持续的?

网友:
你按时序修,上次也有一样的也没有搞好

网友:
新手学习中,笔记本电流跑到1.55A就是不亮什么情况,有时候1.96就可以亮屏。

网友:
楼主有点搞不懂这电路原理,pq69要导通拉低5vpcu

网友:
15V肯定过不去啊   PQ59的G极是高电平导通了肯定拉低SUSD信号了   所以你测的PR239上端是15V,下端是0V(接地了).要产生15V pq59的G极要为低电平,所以PQ69必须导通才行,查下SUSON这个信号要为高电平才对

网友:
把PQ58  69  74  都换了

网友:
将15v过来的电阻阻值调小点

网友:
PQ69 d级5V不正常怎么会去搞PQ59?

网友:
SUSON要一直为高

网友:
PQ69不对
SUSON有3.3V PQ69应该导通,PQ59 G脚为低电平

网友:
先拆掉PQ59,然后上电测试PQ59的G级和D级,G级为低电平表示前面的电路时OK的,反之就更换PQ69

网友:
这样的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PQ59的G极只能为低电平啊,你在好好看一下

网友:
把pq69拉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