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3-535 没有公共点电压维修求助

楼主(2016-06-28):
此机器用电池能开机,但接适配器不能充电,也不能开机看图,测到隔离电路有问题,P1   P2都没有电压,查看充电芯片条件 20脚供电19V,    16脚自举电压OK,   6脚检测电压6V电压OK,  但就是4脚不出电压,导致不能出公共电压,,,,
我直接飞线适配器19V到公共点,单用适配器也不能开机 ,大家说那里坏了

网友:
我换了一个BQ24737芯片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看错了。2个N管

网友A:
2个N管,是要19V的电压才能导通吗、

网友:
好像一般比P1大6V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N管,是要19V的电压才能导通吗、

24V左右才能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个N管,是要19V的电压才能导通吗、

这种好像是25V,你确定P1没电压吗,芯片条件满足的话,4角应该会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好像是25V,你确定P1没电压吗,芯片条件满足的话,4角应该会出电压

没有电压出来啊

网友:
把PQ305、PQ306换了看看。

网友:
你的ACDET脚电压太高了,过压了,检查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小弟,你有没有打错字啊?6脚怎么会是6V呢,充电芯片会认为VIN是超压啊,所以保护了!隔离当然不会打开,ACOK信号就不会打开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好多,有的好修有的不好修

网友:
会不会是ac ok有问题

网友:
2个N管换掉没有. N管保隔  19V电压的话 管子都没有完全打开.

网友:
ACIN那里是不是3.3V上拉,说明这点正常电压最高为3.3V,还有一点P2,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4脚要24v,是没焊好芯片,我之前修联想的,也是这芯片,怎么也不出24v,最后真的是没焊好。

网友:
6脚是2.5左右

网友:
工作流程是这样的:给芯片20脚提供一个VIN (电源接口直接过来的)。
给6脚分压得到2.4v-3.1v内的电压 (此电压作为充电IC检测适配器)。
当20脚得到主供电,6脚得到适配器检测电压,16脚应该输出6.0V的线性电压,
4脚就输出24V去开启隔离保护管(因为隔离保护管G级电压必须高于导通电压5V才能完全导通这就是需要24V的原因)
隔离保护通过去之后待机线性一般3.3V会出来(因为要提供给后续的3.3V上拉电压)
充电IC这时5脚开漏输出再由3.3V提供的上拉 5脚ACOK是3.3V发送给EC(告诉EC适配器接入)
以上为充电IC开起隔离保护所需条件与EC检测到适配器基本条件

网友:
6脚应该3V左右吧

网友:
版号   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