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71-w35s0-d04显卡bios

楼主(2016-06-28):
求6-71-w35s0-d04显卡bios  机子是神舟k650c 蓝天的板,机子可显示,开机报警,一会就掉电,都说是没认到独显,我这板显卡供电正常的,哪位有这显卡bios的,256k的,谢谢了,

网友:
不好找啊,这么新的机子

网友:
哪位兄弟手上有这板的,麻烦备份下 显卡bios,芯片是u5的小bios,谢谢了

网友:
楼主机器搞定了吗!我的这个也是一样的报警掉掉电,我的这个报警的同时风扇开始加速转,用鲁大师测试温度一切都正常,这板子BIOS好几个,找都找不到,你的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A:
楼上的朋友能发这板的显卡bios上来吗,u5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朋友能发这板的显卡bios上来吗,u5的资料

我也在找U5的资料,我这个也认不到独显哦

网友:
我的这个把BIOS取下来重新刷回去就能认到独显了,但还是一样的报警声依旧,掉电依旧,这是显卡的BIOS,有没有大神能提供下思路,这机器3个BIOS都全部刷过了,CPU是I5 4200M的,没有这U换哦

网友:
你的都认到独显还掉电?,这么奇怪,那还会是什么问题。我的 cpu也换过了还是掉电

网友:
我刷了你的显卡bios.可以进系统可以认到显卡,一会还是报警掉电

网友:
显卡都认到了,,进系统一会还是报警自动关机,报警时显卡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报警鲁大师重扫硬件还是能认到独显,,不知道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