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华硕的笔记本无声音,换了声卡芯片还是一样,求救

楼主(2016-06-28):
x42j华硕的笔记本无声音,换了声卡芯片还是一样,求救

网友:
可能断线了吧?外接有没有响?系统能认到声卡么?如果能认到,先软件后硬件的原则测试。再有就是换的声卡要保证好的。

网友:
先认到声卡了没有?

网友:
认到了啊,驱动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