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进水,开机0.2A修复

楼主(2016-06-28):
这机子是同行送修的,此前同行因为进水换过键盘,主板还有水迹在板上

。待机0.035A,触发后电流0.2A左右停住。
因为找不到这板的图纸,只好参照X550CC的点位图和上电时序图(里面的EC是一样的: IT8517)。

个人喜欢:开机小电流先查内存VDD1.5V,发现无电压.此电由芯片J7=(RT8207M)控制.
量此芯片12脚VDDP和11脚的VDD电压都正常,S5电压3.3V.9脚TON有4.8V基本条件已经满足,但就是不输出VDDQ1.5V .......这个芯片的工作流程,月饼老师有专贴并以此图做参考,引脚不同但流程是一样

VDDQ没电,
但10脚PGOOD却有4.8V
怎么会有PGOOD?希望各位能指教一下
故判断此芯片有问题
找料板,将J7=芯片换上,开机亮机
最后附上BIOS  X55VD REV:3.1 板载I3-2350CPU 和2G内存

网友A:
秒杀啊    师兄!

al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杀啊    师兄!

也不完全是吧,只是刚好有些图做参考

网友:
没电压输出却有pg  挺奇怪

网友:
开漏输出,PG条件不满足内部拉地,PG条满足不拉地,芯片坏了功能失效,直接开启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感谢师兄分享   加分学习了

网友B:
内存供电芯片挂了呢,应该是进水处多点的地方

al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芯片挂了呢,应该是进水处多点的地方

其实那机子进水之后应该没有处理好就直接换键盘,才留下隐患

网友:
这个图纸和点位 在我的机器上面总是不能正常使用 硬伤

网友:
手里有一台华硕不稳定的,时开时不开的,修了一天了没好,华硕太坑爹了

网友:
技术很好 啊 , 华硕的比较头疼 板子上往往没点位

网友:
内存没输出内存电压居然有PG,是不是进水少了芯片内部发出的PG

网友:
华硕的机器,以后是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你运气不错,就换个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还是进水的好修

网友:
楼主引入的这张月饼老师的专贴分析图标注的太好了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