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几款常见问题。

楼主(2016-06-28):
出来论坛, 看到有些帖子还可以,朋友也很热情,贡献几个经常修到的问题,说得不好的地方,勿喷。
一,H61M-P23(B3) 此款主板通常问题为不上电,不开机, 无CPU电压。
    不通电主要有,
1,RTC拉低,这个应该简单,都会去量,
2,3VA很多不出来的,此款板。
3,无3VSB待机电压,首先3VSB转换芯片上的5VSB_OFF (记忆是这个信号,手上没图,没板,凭记忆写的)电压有无出来,这板很多断线就这 个信号。
4,以上电压都有,就是RSMRST,也很简单维修的。
二,H61M-P23(B3)掉电,上电,掉电。
1,很多人说过7707上的1.8V ,我就不所说了,
2.25M不起振,这个基本都会量吧,一般未起振就是有供电条件不足,短路空焊那些就不用说了、
3,0.92V ,个人认为这是V星板上很重要的一个电压,很多不稳点的,就是0.92V_IN 出来问题,5V电压那个10K电阻坏掉。
4,VCORE_EN ,这个电压, 一样的,要去量测 三级管另一端 5V接电阻转出的电压,不能超过0.06V 。
二,H61M-P31/W8
这款修的最多的是 不开机,而且很多人都会说电压什么都正常。

这板通病3VSB线容易开路, CPUrst 那里,3VSB接的10K,很多是3VSB 供电这边氧化。(((提示,这个10K感觉很奇怪,换过几次8.2K 都不能替代。)))

纯手写,没点图,没板,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楼主很有心啊。

网友:
还好,就是技术不行,很多都表达不清楚。

网友:
总结的还不是很全,还有就是卡99也是V星的故障点

网友:
楼主说的几个通病都遇到过  还有一个忘记说了USB全部不能用的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微稀有的图  也分享点吧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微稀有的图  也分享点吧

不会传啊,

网友:
标记下,好经验要慢慢消化

网友:
很好的东西, 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