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14

楼主(2016-06-29):
请问下  该机子跑码挡内存  测内存工作条件基本正常  只有系统总线一个3.3V 一个2.9V  请问  这个系统总线算正常么?

网友A:
不正常   问题就出在那个2.9V的总线上  被拉低了 把它修好 板子就好了 跑下线  看连哪的

网友B:
系统管理总线的阻值、电压都要一致。

网友C:
估计有是哪个小6脚的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   问题就出在那个2.9V的总线上  被拉低了 把它修好 板子就好了 跑下线  看连哪的

阻值一致  是拉低了  还是上拉电阻问题  跑线只找到一个S11 6脚芯片 更换没效果 一个是时钟  还有应该是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管理总线的阻值、电压都要一致。

阻值一致 电压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有是哪个小6脚的问题吧

小6的已经更换 一开始就以为是小6问题 换了没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阻值一致  是拉低了  还是上拉电阻问题  跑线只找到一个S11 6脚芯片 更换没效果 一个是时钟  还有应该是 ...

时钟芯片干了    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干了    就差不多了

链接时钟芯片的0欧电阻取掉  电压没恢复   找到上拉电阻 测的2端都是3.3欧   奇怪 图纸上是直连的 为什么我测的2个到总线阻值都是2欧姆  排除万用表误差 这是怎么回事  明明没连接什么电阻之类的东西了

网友:
这个算是正常的。。。不要纠结

网友:
已搞定  系统总线跑1394  和网卡  南桥 时钟  其中还跑2个小六角的  其中一个是产生1.25V  1.8V等基准的电压的芯片  测得1.25V基准才0.9 1.8才1.5  5V开启电压才2.6  更换后 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