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显卡之代换

楼主(2016-06-29):
N4030显卡原型号是0774008,这个显卡用得少,手上只有0774207,昨天用0774207代换不成功,报警八声。

不过今天有个客户送来一台N4030,结果一打开看显卡居然是0728020,难道0728020可以代换0774008吗?下次再遇到这种机器试一下看,或者哪位代换了可以上传一下结果。

网友A:
不通用的   测试完毕

网友B:
看你板上的原件都不一样,应该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板上的原件都不一样,应该不可以

哪个不一样,这两个图只是拍的范围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通用的   测试完毕

只能说“回复完毕”,你代换过?

网友:
芯片晶圆面积大小都不同肯定不能代换啊~~~代换前提是芯片面积一样大,上面的电容分布一模一样的~~!!

网友D:
芯片 的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换了

网友:
这个不是等你的代换结果吗,等大伙代换OK,您这机子什么时候能修好啊

网友:
从图上可以看出下面的图有个排阻 上面一张没有

网友:
这也可以啊,楼主精神可贵

网友:
我试过,0774207和216-0809024,可以亮机不能装驱动,

网友:
这个要手工好的人才可以测试,我还得努力

网友:
一般都是换一样的,之前带换过不成功

网友:
你是牛逼啊 ,芯片不一样的你还代用  ,这不是浪费钱的吗  ,还好现在的芯片不贵的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的电阻位置要调动一下啊,要有两片板对比才能知道哦

网友:
楼主真敢换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换过不好使。搞了一天多,怎么安都不好用。

你说的是0728020吗

网友:
试过0774009代换不亮换

网友:
看着不太一样,晶体大小都差别了

网友:
这要看板号一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 的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换了

似乎很有道理

网友:
008不是带电阻的吗。020不能换的

网友:
下面的图片主板上有电阻电容是空缺的

网友:
板号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这种还不了的

网友:
各个引脚定义不一样的

网友:
不可以代换  要换成后面这种的话 需要改电路 PDF图纸里面都有标示的.

网友:
你们的桥不贵吗 不怕代换了不行把好的显卡弄坏吗

网友:
没有代换过都买同一型号的

网友:
要改很多东西 可能显存也要换  没意义

网友:
还是装一样的麻烦少点,就是成功代换了也免不了麻烦那

网友:
最好原型号代换

网友:
为啥不用一样的 ?

网友:
浪费自己时间啊

网友:
两个主板都不一样

网友:
不通用,你不用试了,老老实实发显卡换

网友:
我以为代换成功了呢 要改些东西吧

网友:
应该不行的吧,,,

网友:
这种换不同的显卡芯片。。好像要改bios

网友:
没换过显卡的路过,坐等高手回复,显卡不会换,哈哈哈哈,只会烤

网友:
你下面 显卡 螺丝孔 位置 那里有 一排阻。上面那个好像没有。。你仔细看下

网友:
AMD的显卡能代换的很少,就是008和207能同时安装的机子也要改线路

网友: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又的说的也不准,,

网友:
没代换过 ,,不想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不一样,这两个图只是拍的范围不一样
电容 电阻 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