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被摔后自动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29):
iPhone6被摔后自动重启维修一例

  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被摔后重启时好时坏。

  客户描述如图:

图1 iPhone6被摔自动重启

  维修过程:根据客户描述,经过测试发现是CPU空焊导致。拆下CPU重植,首先将CPU取下来处理焊盘的漏铜,用绿油将漏铜的位置涂好,再用紫外线灯固化好。

图2 iPhone6被摔自动重启

  CPU右下角焊盘处有掉点,结合电路分析都是空点。但有个指纹码片的点空焊了,用万用表按住点稍用力压就有阻值,轻触就没有值,判断为板层断线,直接从焊盘处飞出一条线,如图:

图3 iPhone6被摔自动重启

  CPU焊接好,把线飞到码片处焊接好。

图4 iPhone6被摔自动重启

  开机正常,但是为了保险还是刷机测试。因为客户有ID帐号,直到激活界面。

图5 iPhone6被摔自动重启

  iphone6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123-1.html

网友:
要 是中间的点,飞线还行嘛

网友:
这客户也挺仔细的,故障描述的这么详细。简直可以就专业来形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写的挺不错,技术也牛不愧是版主啊。

这字还挺不错??你是褒义  还是贬义啊~

网友:
上家明知故障在哪里却不敢下手,看来手工真的很重要啊

网友:
iPhone的  CPU  没点功底的是不敢动手的   迅维的师傅就是厉害   看啥时候得去迅维实地进修一下子

网友:
能动cpu的都是大神呀,,

网友: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
cpu 补含油是怎么实现的了 怎么弄的那么好了

网友:
高手啊CPU都能搞  是不是主板一摔就断线啊

网友:
楼主果然有干货,谢谢分享

网友:
绿油搞得真漂亮,能透露下怎么搞得么?

网友:
敢动CPU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这主板补得太牛了,是一点一点补的吗?

网友:
楼主技术挺好的。

网友:
这补充的太好了

网友(2016-07-29):
cpu我现在不敢动,你牛逼

网友:
我也不敢动Cpu 不知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楼主技术牛B,绿油怎么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