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 进水换了触控板后报错0187

楼主(2016-06-29):
E540  进水换了触控板后报错0187 (有图) ,2个BIOS  我都刷了一样,请问旁边有个密码芯片是不是也要刷?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不错,能用的上!感谢

神秘刺杀者 -2

网友:
联想的越来越牛了,IO都是自己的,也不知道有程序没有

网友:
谢谢阿婆主分享 学习了

网友:
这个EC带程序的哦 ,

网友A:
把EC程序刷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2200 2201拿写号软件就能搞定
刷BIOS麻烦不

网友:
先谢谢楼主分享,但问题可能是io哦触摸板和几个包错的,另外这个io自带程序,要买从主板上拆的才行哦

网友:
不知道这个IO能写程序不

网友:
不用刷的。在找BIOS刷

网友:
BIOS不对 后面还多了2个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EC程序刷一下应该就好了

刷了不行!

网友:
在找BIOS刷

网友:
这个刷BIOS应该没用,,  ec   带程序的

网友:
是不是BIOS里要设置什么啊,或许不是biOS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