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T-S2 之前是没有CPU 供电,修好后能亮机但,,,,

楼主(2016-06-29):
GA-M68MT-S2 之前是没有CPU 供电,修好后能亮机但,,, 就是开机后关机就不能开机了,按复位键也是没有反应的,在开机的状态下也是内有反应的,难道是EC 坏了 ,求助中

网友:
附上图纸,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按照  时序修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  看看触发信号的变化  或者放个电试试

网友:
关机后再开机无反应?拔掉后可以在次亮机吗?不开机的时候按照不触发来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