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出SLP_S4# S3# S5#为何这个图纸中没有SLP_S4#

楼主(2016-06-29):
如下所示,南桥发出:
SLP_S3#为了转换S5——S0 电压(二级3v 5v)。桥供电:1D2_S0_PWR,1D5V_LDO 信号的上拉, 迷你插槽,音频接口等的供电
SLP_S5#则是开启1D8V_S3内存供电,各个信号的上拉。
我参考的图纸有时序,时序上写SLP_S4#。实际图纸上没有。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有的话,S4则开启哪些呢?或者该如何理解呢。
简单的说S5和S3就是信号的开启。但我没看到S4,也就理解不懂了。请求老司机带路~多谢

网友:
s3和S4合一起了

网友:
如果图纸上没有SLP_S4#,那估计是跟其它信号共用一组

网友:
你去实地学习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查查s5 s4 s3是什么意思就知道了

网友:
S4和S3有一个就好了

网友:
和我开始学习时,是一样的问题,至于为什么没有,是因为主板不需要这个信号,可有可无的。

网友:
s5和s4是一个意思

网友:
s5 s4 s3不用s5的居多。我想应该是一个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