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2G 笔记本版号LA-B702P CPU电压是多少V

楼主(2016-06-29):
修到一ACER E5-572G笔记本  开机CPU电压为1.75V   CPU是I5的, 是否正确?修到其他笔记本CPU电压都是1.05V左右。这本原来的故障是蓝屏,自动重启,换内存故障解决,
CPU管理芯片ISL95812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就不需要了

网友:
宏碁的机器是比较怪,有的AMD芯片组的机器CMOS电池没电,都不能触发,或者不显!

网友:
现在机器能正常使用不?U电压偏高你查总线电压,还有就是U本身问题

网友A:
几代U?台式机的1150的CPU电压就是1.7v

网友:
这个芯片少,没注意过,看看图纸不就清楚了,查查芯片输出电压

网友:
能用就是正常的

网友B:
现在机器能正常使用不?U电压偏高你查总线电压,还有就是U本身问题

獨殤未央 -2 哪里都能看到你在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机器能正常使用不?U电压偏高你查总线电压,还有就是U本身问题

CPU  SR1l4   I5-4210M   VR-SVID-DAT是1.02V,VR-SVID-CLK是1.04V,机器能正常使用,只是对CPU核心电压有疑问

网友:
1.05 吧 修过 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代U?台式机的1150的CPU电压就是1.7v

应该是4代CPU  I5-4210M(SR1L4)

网友:
电压高 只要测试正常 就不用管他了

网友:
3代的CPU可能就是有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该机试机3小时的情景

网友C:
4代CPU就是1.7V,我在好板上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4代CPU就是1.7V,我在好板上测过

谢谢你的关注,如你所说CPU为!。7V,就放心可以交工了,为表谢意给你加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