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9):
显示接高压板怎么找开机信号和调整信号
显示器

网友:
买本迅维的书看看吧

网友:
显示器改通用高压板的一点经验(原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43259-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开关找到就好了调整接不接无所谓

网友:
我一般只是接开启信号,调整我带接的。开启信号一般是开机之后才有的,而且一般是由延迟的,这样就好找了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43259-1-1.html

网友A:
买本迅维的书看看吧
バ幸福De右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43259-1-1.html这里有说明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本迅维的书看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43259-1-1.html
这里有说明

网友:
先找到地 再找电源+ 控制和开启 随便接一下 不行再2个交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