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ood pwrok 是南桥发往IC还是IC发往南桥。

楼主(2016-06-29):
测得全板电压 正常, PCI复位低电平,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有0.75V时钟电压,晶振有电压,  电源IC EN脚有3.3电压, PGOOD 2.9V ,PWROK 0V... cpu供电有电压1.1V。。

你们是如何区分这几路电压的啊 ATX电源好, 电源IC电源好, IO电源好, 南桥电源好, 都是什么PGOOD  armok什么的,傻傻的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啊。

网友:
南桥收到IC发来的PGOOD信号,说明上电准备好了 ,才发出pwrok 给IC

网友:
就算别人告诉你也是一知半解啊,买本 迅维的书来看 就懂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1580-1-1.html        时序的  你下载来看就懂了

网友:
也就是说,现在电源IC 发出了PGOOD,IO也发出了,PWROK, 总线供电也有, 桥供电也有, 那是不是证明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芯片资料上一般有说明,我认为都是由IC芯片发出去的。, PGOOD:应该是CPU供电正常后发出的 ,PWROK:是NB电电压正常后发出的, 你测没第5脚的电压。

网友:
往南桥去把,,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