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6 mouse not detected

楼主(2016-06-29):
LOGO过后显示mouse not detected,换触摸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或是修改恢复BIOS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触摸插反了

网友B:
查下触摸接口电路

网友C:
鼠标没检测到,可能是USB接口有問题,

网友:
LOGO过后,说明跑码完成了,
是不是软件方面的问题,
中断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触摸插反了

没有插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鼠标没检测到,可能是USB接口有問题,

触摸板,不是u口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触摸接口电路

电路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