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F83VF 自动上电 可以正常开机显示 关机后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6-06-29):
        接到客户一台 F83VF 机子 。开始拿过来时 电流0.3多 拆机 发现 无 复位 。查时钟芯片10脚为开启 。查图纸直接由南桥 过来 。测主板电压均正常产生.
怀疑南桥的问题  。直接上BGA干了一遍 。取下 通电 自动开机 能显示了 。以为 好了 直接 装机 。装起来 之后 测试 后 关机 之后就再也开不起来了 电流0.56不上去了 。以为没焊好 拆机 又干 了一遍 。在试又可以了  。这次 学聪明了  先不装 机直接把主板CMOS电池装上 测试 发现了诡异的问题 。只有在自动上电的时候机子可以正常开机 。一旦关机 再开 就无复位。接下来 就是 痛苦的折磨了  。觉得可能是南桥不行  。换一个 试机无果 。于是就查南桥工作条件 。按照上电时序 。一路查过去 。没有发现 主板PG 信号 时钟 均已产生 。但是就是不复位 。万般无赖下 把时钟芯片也换了 还是无果 。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 了  求大神支招 。接下来该怎么查  。附上 图纸 点位。

ASUS F83vf .pdf

网友:
求支招 啊 ,好不容易发个帖 ,不能沉啊 。

网友:
平台复位是PG信号在桥内相与产生的,查桥的时钟,PG和别的条件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