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3开机屏幕红白绿蓝 这样循环

楼主(2016-06-29):
dell 5423开机屏幕红白绿蓝 这样循环 求助 大家 有修道的么
求助
DELL

网友:
外接呢,换过屏吗

网友:
这是屏幕额自检 显卡有给屏幕发出显示信号。检查屏线,显卡供电

网友:
显卡坏了,查查显卡供电

网友:
要不加焊下显卡看看

网友:
查供电 刷BIOS 试试

网友:
看看显卡是什么的型号的啊

网友:
显卡有给屏幕发出显示信号

网友:
这个问题先换屏测试啊

网友:
量一下屏线接口的数据线,肯定会有结果的

网友:
先换个屏 再查显卡那里

网友:
更换屏线 ,屏线接触不良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我修到过,键盘引起的

网友:
先代换屏,屏线,查显卡

网友:
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检测不到显卡,再跑集成显卡 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 可以直接加热或者换一个显卡试试哦

网友:
换显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