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VER:4.2 主板通病。

楼主(2016-06-29):
品牌机:联想电脑

主板型号:IH61M VER:4.2

      除了2声报警通病,刷bios ,还有另一个通病,且看,我连续修过好多片,偶尔能开机,关机再开不起来? 放十几分钟又可以开机,关机再开没复位了。。立马查VRM_GD 没错就是这个信号引起的,没复位测Q3 的3PIN  为0.2V   ,拆掉Q3 就可以了,实在没配件的话。

此型号的板已经修过5片这个复合管坏的。

这个位置

板的型号

亮机。

                       拆掉后,每次开关都正常。 觉得好的赏点分,谢谢!

 会员395207300鑫豆2024-11-2 15:36
 会员1059452元2022-12-21 20:37
 会员3853492元2022-11-24 13:15

网友:
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话说这诊断卡很NX

网友A:
这个诊断卡多少钱?在哪里买的

网友:
楼主的检测卡 NB 啊 在哪里买的  什么型号的

网友:
好高的检测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诊断卡多少钱?在哪里买的

TB上买的 不贵4X

网友B:
这个表示知道,还有就是死活不出cpu供电,给跪了这板,什么都正常

网友:
楼主好人,喜欢通病

网友:
这是好帖子。。给广大坛友送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示知道,还有就是死活不出cpu供电,给跪了这板,什么都正常

修到头大了,现在的板不好修哦

网友:
第一个通病遇到过,第二个目前还没遇到 ,感谢分享

网友C:
直连2-3脚好像也应当可以吧

网友:
加分  多多分享通病   我好秒杀

网友:
这个是什么诊断卡 这么高

网友:
好长的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连2-3脚好像也应当可以吧

当然不可以。

网友(2017-05-25):
有技术就是好,学习一下!

网友:
我这个VRM_GD正常,还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BIOS 倒是修过好多,另外一个问题没碰到过!

网友:
可以的,楼主,有好的经验分享出来论坛才能更强大。

网友(2017-07-2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我的板子就是这问题

网友:
我的板子 已经黑了 能刷吗  谢谢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收藏        谢谢分享

网友(2017-08-21):
哪一个BIOS?  4M的吧,我这也有一块

网友:
建议你把检测卡的USB口改掉他。 这样方便。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是徘徊在牛A和牛C之间的大师啊

网友:
刷BIOS碰到过,第二种通病还没有见过

网友:
诊断卡很亮眼啊 主板BIOS坏的多 这个问题还没遇见 很好的通病案例

网友:
不种故障不光是这款主板有,其他板子上也遇到过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