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PRO-M秒掉重启,接着D6码

楼主(2016-06-29):
型号华擎B75PRO-M
故障:拿回来的时候秒掉电不段重启,偶尔跑到55,刷过BIOS后现在跑到d6,初步判断是不过内存,内存电压OK,内存时钟电压0.75
头回接触B75,无经验资料,高师傅门来帮帮,谢谢

网友:
这种应该不是掉电,跑马不正常是这样的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我建议上机干南桥

网友:
看下内存的SPD  SMB正不正常

网友:
有修好的经验么

网友:
查下内存条件吧。或者查下开关重启键电压正常吗

网友:
华擎的主板没有图纸真不好修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