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REV 1.0 主板BIOS

楼主(2016-06-29):
联想L-IG41M REV 1.0  主板BIOS   DDR3代内存的。包含markfile激活文件,可安装联想OEM WIN7 64位。
准备步骤:
1.首先用U盘制作一个纯DOS启动盘。
2.把压缩包里面的文件解压到U盘根目录。
3.追求完美的,可以用记事本打开MB.BAT文件,修改主机编号,主机型号等内容,随意的此步骤可以忽略。

刷BIOS操作步骤:

1.用U盘启动电脑,进入纯DOS环境,先运行MB.BAT更新BIOS程序,重新启动电脑;
2.执行Reset.bat命令清空当前BIOS内的激活信息,重新启动电脑。
3.执行markfile.BAT命令写入激活信息,重新启动电脑。
4.执行MFGdone.bat命令配置完成,重新启动电脑。

刷BIOS之前务必看下面内容,主板编号一定要是下面的三个之一,否则刷坏了后果自负。
添加微码的BIOS,添加了两条067A指令集,我刷完之后上L5420,插网线,按开机键主板无反应,网线拔了主板正常点亮,开机一切正常,也正常使用,无蓝屏现象,就是必须要拔网线才能开机,有大神遇到相同问题的吗?请指点一下。之前一块G31T LM2主板也是相同的问题,拔网线才能开机。

90KT23CUS 已添加微码.rar

添加微码BIOS,可上硬改U

原版BIOS,可上E8600,Q系列4核

网友A:
楼主你也太牛了吧  这样都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也太牛了吧  这样都行学习了

呵呵,喜欢倒腾

网友:
已经查出原因,扣电池的时候 掉主板上了,主板被我搞坏了,    那块G31T的主板是没刷好BIOS,刷个官方BIOS就好了。

网友B(2018-08-17):
1-2-3-4个命令都要执行吗???

网友(2019-04-09):
找了很久,终于找到,谢谢楼主, 收藏了。。。。  就是积分不够

网友(2020-03-05):
引用 网友B:
1-2-3-4个命令都要执行吗???

执行第一个命令是刷BIOS,后续的是注入秘钥,安装联想win7OEM系统自动正版激活的

网友(2020-05-31):
下载后校验不过是什么情况 。、。。。。。。。。。。。。。

网友C(2020-07-08):
刷入成功,成功解决系统安装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D(2021-03-30):
引用 网友C:
刷入成功,成功解决系统安装问题,非常感谢

请问这个BIOS是哪一年的,是最新的吗?我想升级一下BIOS,我的BIOS是09年二月份的,这个BIOS是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BIOS是哪一年的,是最新的吗?我想升级一下BIOS,我的BIOS是09年二月份的,这个BIOS是新的吗?

看他的编码,对的上就可以用了,管他哪一年的

网友:
楼主大大,怎么下载啊

网友:
是不是再回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1-06-03):
真的好用  感谢    我是在WIN7下刷的

网友(2021-07-14):
老板在就喜欢倒腾

网友(2022-01-07):
谢谢楼主分享,老板资源难找啊

网友:
PE下可以刷吧

网友(2022-10-08):
真的好用  感谢  !!!

网友(2024-04-24):
是最新的吗?我想升级一下BIOS,我的BIOS是09年二月份的.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2024-07-13):
希望原版微码可以解决我无法用四核处理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