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开机掉电,有修过的吗?

楼主(2016-06-29):
故障现象:开机2秒后掉点,拔掉内存后就不掉了,大家有修过的吗?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刷BIOS试试  别人都这么说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 BIOS

网友:
刷吧!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xiuh修好了吗 是bios问题吧

网友:
BIOS问题,刷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