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AUS X502C 版号X402CA 系统供电芯片什么型号

楼主(2016-06-29):
客户拿来一ASUS X502C 版号X402CA 进水,拆机看板,轻微长毛吗,酒精洗后,插电待机有0.06,明显高了点,开关有3.3电压,按开关无反应,由于待机高,模板有发热的地方。是系统供电芯片,上面只有英文 JC FD B1G ,查不到具体型号,那个师傅有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告诉一下。淘宝能否买到。

网友:
我昨天也搞了一台。最后换板子了。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刚刚回来 谢谢大师!

网友A:
不一定就是供电主芯片烧坏,查旁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就是供电主芯片烧坏,查旁边的

芯片都烧出洞了

网友:
先看看桥  有没有烧坏吧

网友:
哦,那就坏了,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谢恩。。。。

大师 jc fa 22x 呢?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