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红外线门窗报警器的工作原理及安装方法

楼主(2016-06-29):
红外线门窗报警器的工作原理及安装方法

  对于报警器我们并不陌生,随着社会治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很多家庭安装了报警器。红外线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技术,尤其是在检测以及监视等方面,有很多的都采用了红外线技术,像是电视的红外线遥控等等,现在在门窗报警器方面也是用到了红外线,就是日常说的红外线报警器,那么对于红外线报警器你了解多少呢?红外线报警器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红外线门窗报警器 图1

  一、红外线门窗报警器的工作原理

  门窗红外线监视防盗报警器主要由红外发射和接收模块、时基电路、报警扬声器及电源电路几部分组成。电源电路由变压器T、整流二极管、三端稳压集成器IC4等部分构成,输出12V稳定直流电压供整个电路用电。IC1为红外发射模块,内部由电源管理器件、密码IC、红外调制电路和中功率红外发射管等组成,通电后模块正前方透镜小孔即向外发射经密码调制的红外光线。IC2为配套的红外接收模块。当无人进入监视区域时,IC2接收到IC1发射的红外光线,输出端OUT模块内部的三极管截止,为高电平,此时由时基电路IC3组成的单稳态电路处于复位状态,3脚无输出,报警扬声器B无声。

红外线门窗报警器 图2

  如有人进入监视区域,就会阻挡IC1发出的红外光线,只要IC2一旦没有收到红外指令,OUT端内部的三极管导通,即IC3的触发端2脚受到低电平触发,单稳电路立即翻转进入置位状态,3脚输出高电平,VT导通,B得电工作,就会发出响亮的报警声响。此时12V正电源通过R2向C4充电,约经2min后,闹值端6脚电平上升到2/3VDD时,A3复位,3脚输出低电平,电路就回复到原先的静止状态。

红外线门窗报警器 图3

  二、红外门窗报警器的安装方法

  红外线报警器是由报警主机和红外探测器组成的报警系统。其中红外探测器是属于微弱的信号检测设备,因此在安装的时候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例如灵敏度以及高度等。被动红外探测器的安装必须按照以下几步来做:

  1、对红外探测器的性能一定要特别的了解,这是对报警器的安装的基本工作;

  2、确定好安装红外探测器的安装位置,这是高度的问题;

  3、要对红外探测器的调试一定要仔细,对它的灵敏度调试好,这是安装的关键所在。

  (一)高度调整

  那这个调试的灵敏度怎么调试呢?安装的高度会影响探测器的灵敏度。探测器的高度的不同,切割区和暗区的频率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二)环境调整

  除了高度影响灵敏度之外,红外探测器周边的环境也会影响到它的灵敏度。
  例如,如果被动红外探测器是对着玻璃门窗的,那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门窗外的环境干扰,人群以及车辆的流动会影响到探测器对信号的判断;另一个就是白光干扰,红外探测器的PIR是对白光有很强的抑制功能的,不过这也不是完全抑制,所以避免正对着白光来源,可以避免强光的干扰。

  (三)温度调整

  红外线报警器的被动红外探测器的感应与温度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冷热温度很有可能引起红外探测器的误报,如果是低性能的探测器,门窗的空气对流也会引起误报,因此要根据环境的温度变化选择不同灵敏度的探测器,这是红外线报警器的安装要考虑的一点。

红外线门窗报警器 图4

  以上是红外线门窗报警器的工作原理及安装方法的介绍,相信大家有了更多的了解,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