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复位正常,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6-29):
华硕P5KPL SE复位正常,不跑码维修:
1、复位都有了,以为复位之前的应该是正常的,但是结果却不一定。
2、开始按CPU不跑码维修,搞了很久,没进展。
3、测CPU时钟时,一脚有电,电压有点高0.8V,另一脚以为有了就没测,结果就是CPU时钟一脚不正常,引起不跑码。
4、跑线路到时钟旁边的33欧的排组,两边都没电压,测了阻值正常,那就先加焊一下时钟IC,结果CPU时钟正常了。
5、但是还是不跑码,BIOS早就刷过了,再次测CPU时钟,还是有一脚没有电压,果断换IC,问题解决。
亮机后备份BIOS

ASUS_P5KPLSE_bios070108 (1).zip

网友:
时钟坏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华硕的好像时钟边上的排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CPU的时钟不正常的CPU的复位正常吗?

网友:
CPU时钟怎么测的额

网友:
看来不跑码 要从头检查起走

网友:
装上系统后,发现网卡不能用,换了两个网卡都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时钟往往被忽略

网友:
这种时钟部分坏的,我很少量,一般是直接代换,要不就不修了。看了楼主的帖子,下次,还是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