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故障:自动上电0.72A 不读内存 求思路

楼主(2016-06-29):
联想G510
故障:自动上电0.72A
1.先刷BIOS
2.测量 内存1.35V   VTT 1.05 CPU1.7  1.5VSP_VGA  显卡0.9V
3.平台复位3.3V
4.内存SMBUS 无波
分析:感觉应该是EC问题    因为会自动触发
直接更换EC故障依旧
CPU条件
PROCPWRGD                        1.0V
PLTRSTRN                           1.05v
Pm_dram_pwrgd                     0.88v
Sys_pwro                           3.3v
Pch_pwrok  (pwrok apwrok)         3.3v
测量LFRAME

AD2

更换南桥  EC  没有结果
现在着这样的问题不读内存的问题  求一个思路!

网友:
内存复位呢?

网友:
你的意思重内存复位下手    我想问下4代CPU的机器内存复位先出 还是SMBUS先出啊

网友A:
刚昨天一台调板换了呢。。。。不过是进水

网友B:
ad2  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昨天一台调板换了呢。。。。不过是进水

我这个是二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2  是什么东西?

LPC  的AD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向高手学习

兄弟这是求助  你学什么啊

网友:
好迷糊,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向高手学习

严重怀疑你们灌水

网友:
四代的机器  不跑码思路的确很迷茫   三代的刚搞得差不多  现在要修四代啊

网友:
为啥不进来一个大神!。。饼哥   天意  之类的大神怎么不看下我的贴

网友B:
你为什么要换南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要换南桥?

因为没地方搞了  换个南桥看能不能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没地方搞了  换个南桥看能不能好啊

为什么不换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要换南桥?

还有就是按以前的经验这样的一般更换南桥就会好的

网友:
快来人啊。。

网友:
我自己在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