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TL-WR941N不通电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29):
无线路由器TL-WR941N不通电故障维修一例

  型号:TL-WR941N

  故障:不通电

无线路由器TL-WR941N不通电 图1

无线路由器TL-WR941N不通电 图2

  无线路由器TL-WR941N不通电维修方法/步骤:

  我家店路由器出现故障连接不上,开始找原因进行维修。

  无线路由器的灯不亮,拆了查找故障点。认真的查元器件有没有问题,这个电压是9V,用万用表检查主板的每个元器件,从DC输入开始慢慢检查有没有故障。

无线路由器TL-WR941N不通电 图3

  通过排查,发现了主板下面的两个电容不通电,好像是U8芯片的问题。

无线路由器TL-WR941N不通电 图4

  这芯片的型号是RT8284N,在某宝花了3元买的芯片。

无线路由器TL-WR941N不通电 图5

  用热风枪把这个旧芯片拆掉。

无线路由器TL-WR941N不通电 图6

无线路由器TL-WR941N不通电 图7

  这是新的RT8284N芯片。

无线路由器TL-WR941N不通电 图8

  拿电烙铁把U8的新芯片焊接一下。焊接之前拆下检查的电容、电感。

无线路由器TL-WR941N不通电 图9

  焊接完成后,将电容、电感再安上。

无线路由器TL-WR941N不通电 图10

  通电试一试,灯亮了就成功了。

无线路由器TL-WR941N不通电 图11

  开始装机子。

无线路由器TL-WR941N不通电 图12

  我的手机开启无线时有信号,正常了。

无线路由器TL-WR941N不通电 图13

无线路由器TL-WR941N不通电 图14

  新人第一次分享维修过程,有不足之处,望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不错,不错,只是运费太贵

网友:
关键是如何确定此元件为故障件的。

网友:
原创帖子加分

网友:
搞定硬故障不错。

网友:
几十块钱的东西还修?

网友A:
是如何确定此元件为故障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如何确定此元件为故障件的。

旁边的2个电容没有电压,所以撮略判断这个芯片坏掉

网友:
这路由值多少钱,买个芯片不贵,但加上邮费感觉不值

网友:
不通电的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路由器也修啊     不通电要比  能开机 不发出无线信号 好修

网友:
技术真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不错路由器也修

网友B:
LZ大神啊,要是换了芯片还是不行,嘿嘿成本一下就高了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大神啊,要是换了芯片还是不行,嘿嘿成本一下就高了哇

路由器一般不值当的修除非很贵的那种

网友:
这个也可以修,佩服啊

网友:
这么快就判断准故障,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一般不值当的修除非很贵的那种

成本太高了就不修,成本不高还可以修哈的

网友(2016-08-08):
牛逼啊,要是有图说明下更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D:
我的路由器也是这个型号的,同样是不通电,拆开一看电容鼓包了,换了电容后,wlan灯始终不亮,手机也搜索不到wifi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路由器也是这个型号的,同样是不通电,拆开一看电容鼓包了,换了电容后,wlan灯始终不亮,手机也搜索不 ...

检查一下供电有没有问题吧